谁有这个二极管,或者知道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3-06-25):
ED-16H1   19安的二极管,谁有?或者那位兄弟知道怎么代换吗?淘宝上买一个要700块,比黄金还贵,哎

网友A:
看看整流桥的四个二极管每个多少安,然后直接并联到一起不就ok了

网友(点评):
唉,二极管不能随便并联

网友:
并联有功率放大作用哦

网友B:
空间有点小,放不进去

网友:
一个16KV,80mA高压整流二极管,可以用电视高压包的硅堆试着代换一下。不行就买一个吧,有报价200多的,就是700也不算天价,你和客户多要点就是了。
这种二极管里面都是由若干二极管串联而成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可能会误判。

网友B:
确实是有些二极管量不出来的,两边都没阻值,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有二极管的单向标,而且一个脚那边确实是烧掉了,就怕买过来,还没修好,就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有些二极管量不出来的,两边都没阻值,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有二极管的单向标,而且一个 ...

请问版主,是80mA?

网友C:
硅堆,可以代换,我那仪器用的 100Kv1A 采购价 90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看整流桥的四个二极管每个多少安,然后直接并联到一起不就ok了

???为什么不能啊???超大功率管子都是有很多小管子组成的,但是并联的越多结电容越大,管子工作频率就会降低,并联二极管用在高频电路时要注意,用在低频电路时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啊???超大功率管子都是有很多小管子组成的,但是并联的越多结电容越大,管子工作频率就会 ...

这个是硅堆,要的是反向电压要高,很老的黑白电视上有这个硅堆,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硅堆,可以代换,我那仪器用的 100Kv1A 采购价 90块

请问高人,要用什么代换,我这个

网友D:
不要看上面标19A就认为是19安培,你看看那么细的脚怎么可能通过19安培的电流.

电路板是不是氩弧焊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看上面标19A就认为是19安培,你看看那么细的脚怎么可能通过19安培的电流.

电路板是不是氩弧焊机上的?

你是内行啊,确实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啊???超大功率管子都是有很多小管子组成的,但是并联的越多结电容越大,管子工作频率就会 ...

兄弟你可以找书来看看,在什么情况下元件是可以并联的。
凡半导体类元件并联都要考率是否需要均流,不能因为参数上的差异造成有的工作于过流状态中。另外,在高频下工作,并联问题会更复杂。
还有楼主现在需要高耐压、小电流的二级管。
你关于“并联有功率放大作用”的说法,也是错的,并联和放大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高人,要用什么代换,我这个

我用20KV,1A的代换不知道可以不?淘宝才10多块

网友:
找一样大的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间有点小,放不进去

淘宝上买可以找到这是高压硅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有些二极管量不出来的,两边都没阻值,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有二极管的单向标,而且一个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是80mA?

下载分怎么难得

网友:
高压硅堆。内部由若干个整流二极管顺串。

网友:
高压包是黑白电视机上的,所以你也可以使用黑白电视机上的硅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有些二极管量不出来的,两边都没阻值,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有二极管的单向标,而且一个 ...

不知道你量出来是无穷大还是0欧,如果是无穷大可能是好的,一般的万用表量高压二极管是量不出的,可用一个稳压电源串一个1K左右的电阻测量,电压调到15-20多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间有点小,放不进去

这个破东西竟然没修好。。不知道是不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这个 不好 找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没弄好,直接找一块喝白电视机上的电路板(好的),把高压包,硅堆一起换了,那块板接上直流电就可以工作(正常在电极间有火花产生,应该就在板上),楼主是不是电极烧了?有没有高压?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2013-07-31):
从其他电路板上拆掉替换,或者拼

网友:
找几个大功率的二极管并联呗

网友:
高压硅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