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硬盘上是个什么零件啊

楼主(2013-06-25):
图片是在论坛找的,顾客换下的一个320G硬盘,无异响,认不到硬盘,卡在检测硬盘那里半天,换下来的时候发现那个电源口那里插坏了,但不是很严重,拆下的时候发现有2个角都快挨到一起了,整理了下,插上电脑还是不认,次硬盘顾客说好好的就这样的,估计是不是电源角短路导致Ic坏了还是什么,硬盘还挺新的,标还是2012年的,估计应该坏道的可能性不大,看看这个板上这个零件看上去很像一个保险,不知道是不是个保险,不通,
随便问下,换一个一样的板子,可以直接装上就可以用吗,还是要做其他的工作,比如刷BIOS

补充内容 (2013-6-26 14:53):

大家没看清楚内容,这个图是借用别人的图,别人的图上这个Ic烧了,我的是正常的,现在怀疑固件坏了,这个东西2头都是1.5V电压,应该不是保险,不知道网上流传的Tx Rx刷固件的方法可用吗,我今天才发现,MD这个盘居然是个返修盘,上面贴的纸下面还有一张,而且硬盘型号居然都不一样,外面的标上是ST3320418AS而里面的标却是ST3320413AS

网友:
电机听到在转?

网友:
换一样的 板子 需要换 BIOS 芯片

网友:
听听看,靠近耳朵,那应该是保险,直通的

网友:
换一块主芯片一样的板同,把原ROM换过来就行啦,有专业工具的话把固件都可以全换了!

网友:
肯定不是保险,估计是二极管。
换板肯定要换BIOS芯片。

网友:
硬盘能转,却不认怕,也有可能是固件门故障。

网友:
不是保险就是二极管  二极管大些

网友:
二极管吧,负极都标出来了。

网友:
保险的标记是F  打头的你看看上面有标记没

网友:
红圈里这是个加速感应器(一种传感器),很少有坏的,除非你看到有撞坏等硬伤,不然不用考虑。
右下角那个SO8的芯片明显已烧,很可能是个电源管理芯片或MOSFET+肖特基二极管的组合,自己不大修这种板就换块一样的好板并换ROM芯片。

这个图是借用别人的,我的板没烧,

网友:
我就看到右下角那个8交IC挂了。

网友:
下面一个8抓鱼明显烧了

网友:
换个板.在换BIOS ..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  没有阻值么  一般换板都需要换bios芯片    板子规格型号要相同  具体的你可以咨询一下做板子 的人

网友:
2012年的硬盘应该还在保修期内,如果不是要恢复数据,可以保修呀

网友:
加电后测两端电压各是多少,看看各芯片上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像进口的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那8脚芯片,起了 那么大一个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