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发来的苹果A142不加电故障

楼主(2013-06-25):
外地发来的苹果A142不加电故障
          不拆机前接上原装电源,电源的指示灯由绿变黄,说明机器可以正常充电,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初步判断是主板引起的故障,而且初步可以确定待机主要电压正常了,3.42V,12V也正常了。不触发应该是笔记本主板触发电路故障。
          拆开机笔记本,取下主板,苹果笔记本相对于普通笔记本更好拆,唯一的就是要用特殊的镙丝刀,仔细观察主板上没有进水痕迹,有轻微的灰尘,先洗板水清干净,然后用万表测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都正常。苹果笔记本的关键测试点和普通笔记本的关键测试点有一定的区别,这些在后续推出的苹果笔记本维修视频会有详细讲解。
          确定 主板上没有短路,接上电源测公共点电压12V正常,3V电感电压也正常,找到键盘接口的开关引脚,第5脚3.3V正常,在按下开关的时候,此脚的电压有高低高的跳变,说明开关没有问题,只不过按下去机器没有任何反应,那说明故障就在EC或南桥,或后继电路引起的,苹果笔记本的触发电路和普通笔记本的触发电路有相同之外,唯一不同的就是苹果笔记本的EC基本都是BGA封装,增加了在维修的难度,最关键它的EC都代有程序,不能随便换,如果不相同的换上去即使可以开机也会引起其它的故障,这就是为什么苹果笔记本目前市场维修价格高的原因,因维修成本高。
         接下来就要追查电路去判断究意竟是南桥还是EC问题,或EC工作条件,还是南桥工作条件或后继控制电路,引起的不触发,由于EC是BGA封装,不象普通笔记本那样可以在按开关的时候去测到EC有没有发现信号给南桥,南桥有没有发出S4信号。所以我们就在直接测南桥发出的S4信号去开启5V电感电压和3V后继的信号是否为高电平,按开关的时候测Q7813的G极没有电压出来说明南桥没有发出S4信号。因此可以确定是南桥还是EC问题,或EC工作条件,还是南桥工作条件引起的。EC和南桥都是BGA封装,我们只能先去查工作条件,这么多条件,我们先查那一个条件呢,在普通笔记本电脑上我们经常讲到一个RSMRST信号,这个表示待机一切就续,在苹果笔记本也有此信号,这台笔记本上是待机正常先给EC好信号就这个RSMRST_PWRGD,接上电源待机测信号为低电平,正常应该为3V以上高电平,通过追查电路图可以看到RSMRST_PWRGD信号是由U7840输出,工作条件需要3PP3V42_G3H_PWRCTL这个就是3.42V正常,PP3V3_S5_PWRCTL这个是3.3V正常,另外还有P1V05_S5_PGOOD信号也要正常,通过测试6脚,5脚都正常,1脚就是不出高电平,难道是1.05V没有产生,1.05VPG没有输出拉低了此信号。
           通过追查电路图,找到PP1V05_S5_REG的产生,是由L7770电感输出,由U7750芯片控制,由1脚PP3V3_S5_P1V05S5 3V电感输出的,控制2脚P1V05_S5_EN,静态测电感对地阻值260欧正常,接上电源测试,L7770电感的输入端为3.3V吓了一跳,电感的输出端只有0.45V,真奇怪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感的正常应该输出1.05V,这么就3.3V了呢,输出还只有0.45V,难道是U7750芯片坏了,还是反馈电路引起的呢?在普通笔记本电脑维修还真没有遇到过。断电,直接测电感的输入和输出的阻值竟然有无穷大,正反向都如此,难怪说明电感损坏了,电感正常应该是直接相通呀。此电感2.2UH,普通笔记本电脑主板还真找不到,去找朋友要了一块料板上才拆了一个电感来换上,换上电感再测1.05V正常了。再测RSMRST_PWRGD信号正常了。
         再次接上电源,短接键盘接口的第5脚,机器的呼吸灯亮了,在转眼的瞬间听到开机的声音,白屏出现了,可能很多朋友到这里可能就蒙了,为什么会白屏呢?其实正常,苹果笔记本如果不装硬盘,或将苹果的系统换成了windoWS系统,在开机的时候都会出白屏,大约等上10-20秒就会有提示或自动进入界面。接下来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到这里故障解决了。
故障总结:苹果A1342笔记本电脑是由于1.05V电感损坏引起,待机不正常,从而导致不能开机故障。

故障难点:我们没有用替换法去换EC,换南桥,换其它的芯片来测试,而是通过维修思路,分析故障,追查电路图,一步一步的测试,找到故障点,锁定故障1.05V电路,最后确定是电感损坏,更换OK。
苹果笔记本电脑的维修难在那里呢?
                  第一,修苹果笔记本电脑在主板上是没有任何标识的,也就是说如果您没有电路图和点位图那即使您再强,也只能修一些熟悉的机器和主要的电路,要去追查信号和引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
                 第二,苹果笔记本电脑的上电时序和我们普通笔记本电脑的上电时序,虽然有相同之外,但是差别是相当大的,如果您那着普通笔记本电脑的上电时序来修苹果,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第三,苹果笔记本电脑在维修的时候关键测试点和普通笔记本电脑上的测试点也有很大的差别。
                第四,就是苹果笔记本电脑主板的配件难找,因为这些料板不象普通笔记本那样多,好找。
当大家都在觉得修普通笔记本的利润下降的时候,苹果笔记本的维修利润还是比较诱人的,如果您已经在修普通笔记本了,想转入修苹果笔记本电脑来的话,需要全面系统的学习,苹果笔记本的电路分析,上电时序,点位图使用,苹果笔记本的电脑的关键测试点和一些维修技巧。想全面提升苹果笔记本维修技术的朋友可以交流。

网友:
看的好累,睡觉

网友:
问题很简单 思路很清晰    苹果不是很容易修道的

网友:
思路很好,分析方向简单明了

网友:
好经典哦··收藏·往这个方向发展呢·以后多多指教哦·

网友(2014-07-06):
GAO

网友A(2013-06-26):
好像抄袭我们唐老师的

网友:
楼主对电路太了解了呀。学习了

网友(2014-07-06):
引用 网友A:
好像抄袭我们唐老师的

真的????成都的?????

网友(2017-06-15):
楼主技术不错,多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