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花屏 蓝色竖条 外接无显,一闪一闪的。 请各 ...
HP CQ32 花屏 蓝色竖条 外接无显,一闪一闪的。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小弟

楼主(2013-06-25):
今接到一台HP CQ32 开机花屏 4厘米左右蓝色竖条4厘米左右正常显示,全屏都这样。外接不显,就是一直闪啊闪的。 加焊重置显卡。涛声依旧。 手上这型号显卡。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种现象是显卡坏的多。还是显存坏的概率比较大?
显卡

网友:
不要随便的就动桥啊 显卡的 不是每次都能做好的。要确定了在动啊,你拆开了看下风扇灰多不多 出风口是不是堵死,硅脂是不是硬化了,这样导致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还有就是你说的这情况最好截张图看看,屏、屏线、板上的屏线接口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
测lvds 电压,思路,思路,屏,屏线换了没

网友:
外接不显 屏和屏线排除啦 我都换过 最新情况 我换啦个显卡 故障依旧 应该是显存吧?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显存

网友(2014-06-25):
很好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