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主板开机后风扇就转一下然后就关机了,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理啊?

楼主(2013-06-25):
有人说是主板上面的ATX电源插口有短路情况造成电源自保,请问如果是接口短路的话,应该怎样测量啊?本人小白一个,请各位指教指教。呵呵。

网友:
拔掉直接量

网友A:
接口自己不会短路,一般是使用供电的芯片或者MOS管短路会导致接口对短路,这个要 了解各个供电所到位置.然后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自己不会短路,一般是使用供电的芯片或者MOS管短路会导致接口对短路,这个要 了解各个供电所到位置.然后拆 ...

说的我晕晕乎乎的,看不懂啊。
那么请问我现在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啊?我以前没修过主板,亲戚家主板坏了,正好用这个入入门。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B:
还是先学习点基础再练手吧

网友C: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看哪个不顺眼的就拆。。。。拆到没短路为止

网友D:
这个要怎么解释呢!从零开始。

网友E:
是主板短吧,你换个电源试试,如果还是转一下关机就是主板短路。

网友F:
这个估计你是搞不了的,还是找人修吧。如果大家给你说几句你就能搞定,那修主板岂不是变成学1+1=2了?

网友G:
电源换过了没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

遇到过两例电源问题 一开机风扇一转 自己就又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换过了没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

遇到过两例电源问题 一开机风扇一转 自己就又断电了

电源换过两个了,换完以后还是那个情况,估计不是电源的问题。
请您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估计你是搞不了的,还是找人修吧。如果大家给你说几句你就能搞定,那修主板岂不是变成学1+1=2了?

我想自学主板维修,本身我就是在电脑商店工作的,感觉自己水平太入门了,于是想学学修主板深入深入。正好有块主板练练手。呵呵。
请问,我想学修主板,请推荐个资源或者书呗。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主板短吧,你换个电源试试,如果还是转一下关机就是主板短路。

电源换了两个还是那个毛病,估计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很多人都说是主板短路了,可是短路这个毛病应该怎么去查啊?
想学学修主板,正好有块板子练手。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怎么解释呢!从零开始。

对啊对啊。我就是个零。请问怎样起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看哪个不顺眼的就拆。。。。拆到没短路为止

不短路了就是开机不会转一下就停吗?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学习点基础再练手吧

请推荐个基础图书或者网络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上管或者下管击穿,你可以拔掉CPU4PIN供电 开机来看 如果能触发 则CPU供电存在短路,这么简单的维修基础 ...

呵呵,新手小白一枚。
多谢指点,您多批评。

网友:
主板上有专用芯片,更换

网友:
你试试不插CPU供电的四孔。如果不短了就是CPU部分短路,再试着量CPU供电的几根MOS管看是不是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主板短吧,你换个电源试试,如果还是转一下关机就是主板短路。

不用换电源的哦,能强行加电就是主板保护咯 - -

网友:
大多是CPU供电场管穿了导致掉电

网友:
俺也是新手,在自学中

网友:
没基础的话,这个不是大家在这里说几句你就可以弄好的,要说这个零基础我可比你零多了,一个月之前主板上的各种接口各种芯片都不认识;
要说自学的书籍,当初本人也找了很久,最后选择的是这本,自我感觉还不错,各大书店都应该有出售的;可惜没时间看,只翻了前面几页就来讯维了,建议你可以自己看看书打点基础,然后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来讯维呆上一个月吧,老师的讲解可以打通任督二脉,自学的时候不理解的地方在这里可以让人茅塞顿开。

网友:
典型的12V短路嘛 先查cpu供电场效应管,在再查电源IC,都不是就不好办了。有可能桥虚。最纠结的就是CPU负载过重。这就不好办了,得把整套12V元器件拆除挨个排查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去量的话多麻烦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怎么多意见不知道楼主测的怎么样

网友:
绿色线对地能不能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的场管穿,换场管

网友:
同学,这是最入门的12V短路现象,,查上管下管是否击穿,拿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量,量那两个并排的引脚,记得吧cup取下要不会串联。哪个响换哪个,看好型号。都没问题就是电源IC,拆,这玩意儿没得测量只能换。看看有没有cpuf辅助.换。 还有串口芯片。

网友:
强行上点测哪个供电不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