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EMI电路中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楼主(2013-06-25):
  电源板EMI电路中一般都会装一个8欧姆大小的负温度热敏电阻NTC,在这里NTC起到一个防浪涌,防止插入设备时烧保险和整流桥的作用,我们知道负温度热敏电阻有一个特性:随着温度的升高阻值会降低。这就是常说的NTC,小弟不是很清楚这个8欧姆的电阻即便阻值降为0又如何,何况我觉得温度越高阻值应该越大才对,这样才能对插入设备时电流激增起到一个阻碍的作用才是,求大神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如图: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3171534/QQ/WinTemp/RichOle/2V%60Y@B)JYIX[$FA4%7BI4M5LN.jpg

网友:
负温度系数电阻,他的特性是当温度升高时其电阻阻值变小,在主板的EMI电路中刚开始接上电源电流会很大,可能导致烧保险和桥堆,由于电阻在存减小插电瞬间的冲击保护保险及桥堆,当机器使用后温度上升,电阻阻值变慢慢变小对整机电流没有影响.

网友:
哦,也就是说这个8欧姆的NTC在插入设备时电压高于220V,电压激增,这个NTC相当于负载吸收浪涌的作用,当电压稳定后,温度上升,阻值会慢慢变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整机电流不产生影响!可以这样理解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609525

网友:
我去试试  换了个普通的代用,可以亮机,等下试试打局看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