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 恢复系统后 蓝屏代码0x0000000a 求解

楼主(2013-06-25):
系统在恢复后,系统后在“正在加载系统设置”时重新启动,反复如此。
1.F8后可以进入安全模式,更改设置(取消错误自动重启)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00a。

求高手解答,务灌水。也不要简单的复制黏贴,网上的方案也看过。基本不靠谱,经不起推敲。

个人疑惑,系统可以显示欢迎界面,可以加载设置的话。应该是设备的硬件和现有系统有冲突,是否能将所有原先系统的硬件信息全部移除?
   本机的用户配置文件手否可以重建?

是否有哪位也有遇到这样问题的一起探讨一下啊。

网友:
找专业的维修师傅给你修....只会在网络找答案你是修不好这个机器的...

网友:
换个版本试一下啦

网友:
安全模式看下是否是双显卡,如是,驱动要用官方专用。

网友:
确认应该是系统硬件不相同的。但是能否用在这台计算机上。设备用的是板载显卡,所以不存在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能是你选的系统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电脑某件出故障了,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要看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有些机器是不支持ghost安装系统的!

网友:
换过一个PE和系统试试 ,我之前也有遇到这种情况,换了PE和ghost后可以了

网友:
有的电脑只能用安装版系统

网友:
先软后硬,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那你装个系统还蓝屏不?不恢复

网友:
就算蓝屏,也是有各种原因的,楼主要求不能灌水,其实,大家都只是一种猜测,没有标准答案。
我也只能怀疑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蓝屏的话也有很多种可能  什么内存  硬盘  系统补丁 南桥  什么的都可能导致蓝屏 光靠说的不可能  要一步一步检测

网友:
既然能进安全模式,应该是显卡驱动出现问题

网友:
好像没碰到过这个事情,等待高手吧

网友:
3、0x0000001A:MEMORY_MANAGEMENT
◆错误分析:这个内存管理错误往往是由硬件引起的, 比如: 新安装的硬件、内存本身有问题等.
◇解决方案: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出现, 有可能是由于你的电脑达不到安装Windows的最小内存和磁盘
要求.
4、0x0000001E: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Windows内核检查到一个非法或者未知的进程指令, 这个停机码一般是由有问题的内存或是与前面0x0000000A相似的原因造成的.
◇解决方案:
(1)硬件兼容有问题:请对照前面提到的最新硬件兼容性列表, 查看所有硬件是否包含在该列表中.
(2)有问题的设备驱动、系统服务或内存冲突和中断冲突: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程序的名字, 请
试着在安装模式或者故障恢复控制台中禁用或删除驱动程序, 并禁用所有刚安装的驱动和软件. 如果错误
出现在系统启动过程中, 请进入安全模式, 将蓝屏信息中所标明的文件重命名或者删除.

网友:
楼上的朋友这个谁都知道的,一定是驱动不对引起的。但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如何去操作呢?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移除所有的驱动配置文件,苦于没有这样的方法。微软这部分功能没有列出。我想移除user proflie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不知道对用的文件,也不知道是否可行。哎。。。

网友(2014-10-12):
scq330--看你的回复,就自动是没有理想的人。哎~

本人问题搞定!

网友(2014-12-01):
硬盘有坏道了、换一个硬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