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关机重启

楼主(2013-06-25):
今天接一联想B575关不了机,按开始键关机就重启,一直关不了机,网卡囗指示灯一直为绿灯,客户说打过雷电脑就成这样了,是不是打雷把网卡芯片打坏了,各位有木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打雷网卡最有可能坏了,至于不能关机可能是S5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就是 楼上说的那样   我只遇过打雷网卡坏不能开机的

网友:
关不了机,有很多地方引起,打雷引起的,那就查网卡,也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会引起,
这款是AMD的CPU吗???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换了,这种情况一般是网卡坏引起的。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故障,其次换个硬盘试下,再次换掉网卡试试 。。。。。。

网友:
只有两个最有可能性一个是网卡芯片 还有一个是南桥

网友:
把网卡先拆在测试,然后就是BIOS。软关机跟硬关机是否都是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