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C, SUSB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3-06-25):
在待机状态下 电压各是多少?
信号

网友:
在待机和关机都是低电平0V,开机后是高电平3.3V.两个信号是VIA芯片组使用多,相同于SLP_S3# SLP_S4#.

网友:
刚才在论坛里找到一些 不过有有一点和你不同 : SUSC, SUSB 相同于SLP-S3# ,SLP-S5#. 有点晕了

网友:
开机后 南桥送给EC的 待机下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