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为什么会烧南桥

楼主(2013-06-25):
[今天接一CQ40intel集显本,版号是la-4010p 客户说是进水,不过拆开一点都没发现进水的地方,加电,电流0.3明显短路,一摸南桥烫手,待机芯片51125热,测+3valwp 3.4 +5valwp 5.2 正常,断电测pl302 阻值30多,pl303阻值50多,因南桥热,所以就拆了南桥,在测pl302,和pl303阻值都正常,不过就懒了没上电试一下,就换了一个新的南桥上去,结果一加电南桥又热电流还是0.3,这时才知道不但是南桥坏,就断开pjp303 pjp302 在加电,南桥不热了,51125还是热电流0.2,换掉51125,在测待机正常,连上PJP303 PJP302  南桥也不热了,按开关之后电流0.4不亮机,测所有电压都同来了,pci_rst#3.3有,H_RESET#没有测试点,想到之前换上新南桥热所以就想这个新南桥是不是又烧坏了,于是又换了一个新的南桥在开机一切正常,非常奇怪的就是为什么tps51125捐坏而+3valwp和+5valwp输出都正常又为什么会烧南桥呢

网友:
南桥有SUS3_3 V 5REF 就是待机芯片3V出来的 待机芯片短路 烧南桥很正常啊

网友:
待机芯片短路  烧南桥 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 进水的机子 不好搞 不是这烧了就是那烧了

网友:
待机芯片3V 5V电压送到南桥的南桥短路了,它也短很正常!!

网友:
正常,近水的机子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网友A:
电压都正常了。南桥也不发烫怎么还是南桥坏呢?请各位大哥们指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正常了。南桥也不发烫怎么还是南桥坏呢?请各位大哥们指教下。。。

他不是说了,刚换上新南桥,就开始发烫了。估计就是刚换上后通电烧坏的。

网友:
再换个桥吧

网友:
短路肯定烧了..保护没有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正常了。南桥也不发烫怎么还是南桥坏呢?请各位大哥们指教下。。。

原来的两个南桥已经坏了,再换回去一定不行了,第三个是新的

网友:
40南桥坏的很多呀

网友D:
tps51125怎么知道它坏了?      51125还是热电流0.2,,热电流是什么?在那个脚测,怎么测?正常又是多少?

网友:
可以看看不是不南桥缺电压

网友:
不烧南桥 就烧北桥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3V5V芯片短路但电压还是正常?? 有人解答疑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两个南桥已经坏了,再换回去一定不行了,第三个是新的

哦~!原来的2个南桥都坏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不是说了,刚换上新南桥,就开始发烫了。估计就是刚换上后通电烧坏的。

是我没理解完全,现在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tps51125怎么知道它坏了?      51125还是热电流0.2,,热电流是什么?在那个脚测,怎么测?正常又是多少?

人家不是说TPS51125芯片也发烫吗,而且断开那两个连线后还有0.2的待机,那肯定要不就是芯片坏,要不就是有周边电容什么小元件有短路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