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高手来吧

楼主(2013-06-25):
一块hpcq50的版 没有待机 公共电压有 3v5v没有 测ic的条件 主供电有 开关信号不知道哪个 帮我看下是哪个 还有线性3v对地短路 5v没有 接下来怎么办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去论坛找图纸嘛。。可能待机芯片3.5V开启信号没有,或者待机芯片挂了

网友:
找个图纸跑下待机线路咯

网友A:
线性3V短路,用烧机法,看看什么东西发烫,多半就是那东西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3V短路,用烧机法,看看什么东西发烫,多半就是那东西挂了

要把ic拆下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把ic拆下来吗

不用啊,可调电源调个3V 搭在线性3V的电容上,看可调电源是否5A大短,是就摸边上的元器件,发烫的那个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可调电源调个3V 搭在线性3V的电容上,看可调电源是否5A大短,是就摸边上的元器件,发烫的那个就是 ...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电容是把 要是ic本体怀 是不是烧鸡也能烧出来来ic烫

网友:
除了有明显的烧坏痕迹,一般都是用的烧机法来测的。当然这是对地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电容是把 要是ic本体怀 是不是烧鸡也能烧出来来ic烫

可以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