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新答案)妖孽的ASUS A8S维修一列

楼主(2013-06-25):
     接台ASUS A8S。同行送修的,说是接机的故障不通电。修好后就成了冷机每次开机都能显示,但不定时掉电;
有时滚动条掉电,有时LOGO一出来就掉。反正从来没进到过系统。裸板开机的话,有时2到3分钟,有时10来秒就掉电。
反正没一点规律。一旦掉电后在开,就一次都不能显示,掉电后再开的话,电流有时跑0.8,有时跑1.2。有时跑1.4。
反正就是不显示,要把电源拔掉,等会再开就能显示了,但一会又掉电,掉电后开机又不显示。
   拆机锣板测试果然如此。因为能亮机,但一会就掉电。这个不怎么好修,于是先放一边。在掉电后开机,这时不能良机,
这个故障相对来说要好修的多,于是就按照不跑马来修
    在掉电后,不取电源。直接开机,侧的LPC总线有一串波形。但马上就掉下去了,在侧SPD,同样如此。但每次开机,
波形都不一样,有时波形要密的多,这时电流能跑道1.4。有时波形很稀疏,这时电流只能到0.8。PCI-FRAME的波形同样
如此,和电流不一样是波形就不同。结合这些来看的话,可以肯定故障是出在CPU寻址的通路上。CPU,NB,SB,EC。
BIOS这个通路,根据波形来看的话,EC,BIOS,CPU几乎可以排除,可以肯定是出在NB,SB上。
  本着先简单的 开始,直接换了一个82801HBM的桥,故障还是一样没变化。在换一个NB,居然还是一样,这下没办法了。
找来点位,图纸,一个个检查难桥和北桥条件,一天下来没一点发现。实在没招,干脆在换一个南桥把,因为换上去的SB是
拆机的。这次在换一个全新的上去,还是一样。实在没办法了,用最笨的办法,拆了南桥,一个一个点的对照点位测试、
。经过半天的艰苦奋斗,终于让我找到一条断线的地方。
    把线补上,装好南桥,满怀希望的开机,过了10分钟,20分钟,OK,都没在掉电了。这个机器终于OK了。
至于断的那条线,大家先猜猜 ,看有没高手能猜到。明天公布答案。
   补充内容:
  不好意思,今天悲剧了哈,所以等到现在才来补充。至于怎么悲剧等下发个帖说。先说这个。

  说起来我都不相信会是这条线开路。先上图

就是图片上这条线开路,对照图纸是RTCRST开路。

我想了很久,实在找不到这条线开路会引起上面所说的故障。今天到店里,又做了下实验,在把这条线划断
结果确是不出发,要用手敲南桥的32.768晶体,才能触发,触发后,有时很久都不掉电,有时一会就掉。
现象没一点规律。但一次都没重显掉电后,在开机不能亮机的故障。所以把我都搞糊涂了。但这个机器我确实
换了两个桥,一个拆机的,一个全新的,都是每次都能触发。但亮机不一会就掉电,掉电后再开就不显示。
最后还是一个一个点测才测到RTCRST开路。接好,在把取下来的桥装回去就OK了。所以这里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修机,经验很重要,但有时相信经验,可能就要走很多弯路了。
这个机器我一开始也是从来没怀疑RTC电路有问题。最后是一个个脚侧南桥的脚位才找到的。

网友:
好贴,每次看你的贴都受益非浅

网友:
期待明天的答案

网友:
等明天看了答案再给你加分

网友:
主要是这个论坛不是唯一,不能给你加分

网友:
明天以经到了,急待楼主公报答案。

网友:
答案还没有给出吗

网友A:
这个示波器 还不是知道用呢 好男过啊

网友:
没人能肯定是哪条线。。。呵呵
既然是断线,有时又能亮。有时不跑码。
不好判断。坐等结果。别卖关子了。快

网友:
 楼主怎么一开始不查电路,也是干桥呢、费解!!!

网友:
怎么没有公布答案呢

网友:
不过也真的搞维修费时费力呀,换了那么多东东花了那么多时间才搞好,

网友:
答案答案呢、

网友:
今天都快过去了。还不来公布答案啊

网友:
个故障相对来说要好修的多,于是就按照不跑马来修
    在掉电后,不取电源。直接开机,侧的LPC总线有一串波形。但马上就掉下去了,在侧SPD,同样如此。但每次开机,
波形都不一样,有时波形要密的多,这时电流能跑道1.4。有时波形很稀疏,这时电流只能到0.8。PCI-FRAME的波形同样
如此,和电流不一样是波形就不同。结合这些来看的话,可以肯定故障是出在CPU寻址的通路上。CPU,NB,SB,EC。
BIOS这个通路,根据波形来看的话,EC,BIOS,CPU几乎可以排除,可以肯定是出在NB,SB上。这个是怎么判断肯定出在NB,SB

网友:
不是有时能亮,有时不跑马。是每次冷机开机都能亮,掉电后再开就每次都不能亮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呀掉电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为性能不良机提供了另一条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示波器 还不是知道用呢 好男过啊

好难过,这等神器我都没有见过

网友(2014-04-28):
厉害。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断线啊

网友:
这要多大的毅力才能测出来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确实不好修

网友(2014-11-09):
楼主好耐心,对于ASUS无点位也能这样修好,技术不错

网友:
那个 桥的焊盘怎么看的 老是不会看

网友:
这都能找到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