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830+精英P35T-A 装完机温度非常高,求解

楼主(2013-06-26):
我用的是PD 830 + 精英P35T-A 主板装的机。开机启动进系统用鲁大师测试,发现CPU温度高达65度。进行温压测试的话直接85度警告。 我用的风扇是AVC品牌机原装风扇,4线的,应该不是风扇的问题。
换了另一片PD 830也是这样,换过另一片精英P35T-A 主板还是这样
真是搞不懂了,求解。。。
cpu

网友:
PD830是早期的双核CPU,工艺不行,功率较大,正常使用时,温度偏高。建议用个好点的纯铜散热器。我自己用的PD915也是同期的,也是温度偏高。没管过,只是当测试机用。

网友:
CPU本身的原因

网友:
PD系列的U,基本上不可用。功耗很大,还不稳定,CPU上可以烤鸡蛋。还不如安早期的INTEL双核CPU,如E2140等,当然板子要能支持这种U.

网友:
有些主板用着正常,,压力测试温度不影响使用

网友:
65度属于正常温度,平时浏览网页温度也能稳定下来就没事,早起的U发热是比较大,可以添加一些辅助散热。

网友:
这种CPU发热量大,但这种也耐高温,还是比较稳定,就是速度不怎么样,我用过PD8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