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定时掉电该怎么修呢

楼主(2013-06-26):
主板不定时掉电该怎么修呢 店里有5片主板 都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跑吗时候就掉了 有时候进系统几个小时都不会掉电  求思路 该查哪方面

网友:
散热 做好了吗 应该是散热

网友:
假焊显卡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一般是散热问题,查CPU,现北桥散热!!

网友:
什么品牌的板子  确定下导热管有没有坏嘛

网友:
努力吧  毛病在于细节

网友:
掉电,首先要确认你的电源有没有问题,前两天电源里面两个大的电容200V 680UF,爆顶了,开机时跑几个代码就熄火了,隔几秒又自动开机,后来拆开电源看到后网上买了两个换上,OK了。外壳有点打人,漏电,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好像不会的,难道我手上有汗?

网友:
对于用很长一段时间才掉电的,就装系统,安个鲁大师测温度。开机掉电的,就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
实地学员修这个应该思路很好吧,这个思路决定出路。

网友:
同问不定时掉电,接着开机又开不了,过段时间又可以开机什么原因,晶振问题还是晶振附近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