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境界97AM的液晶显示器,外接亮一会就花屏

楼主(2013-06-26):
新境界97AM的液晶显示器,外接亮一会就花屏是什么问题啊?有师傅知道吗?灯管换了,高压也改了,一样的。来的时候大电容下面的胶已经没有了,还有一根跳线,都换了,还是一样的……
哪位知道什么原因啊?小弟急等……

网友A:
是不是 12V 不够   测量一下 换一下 12V 电容  有些驱动板坏了  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你接上驱动板后,5V

网友:
5V会接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12V 不够   测量一下 换一下 12V 电容  有些驱动板坏了  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花的时候 5v       12v      BLO3.3v都是正常的

网友:
花的时候 5v   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一套通用的板  外接点点看

网友:
灯管和高压一般不会导致花屏吧?花屏应该是驱动板,或者屏坏了。建议楼主改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也可以先测试一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直接用一套点屏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代换看看,如果还会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别忘记万恶的屏线。。。。氧化了的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网友:
建议你点一下屏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1.擦屏线及压屏线接口
2.加焊图像处理芯片或更换晶振
3.换屏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