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人的三星显示器T190

楼主(2013-06-26):
两天前收到同行送过来的三星T190显示器,现象是闪屏,就是亮一下就灭了,又亮又灭,初步判断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就把高压部分给改,测试了一个多小时不闪,送交后,第二天又给送回来了,还是一样的毛病,这个电源板和驱动板和别的不一样,按键是连在电源板上了,这样我就无法判断是哪部分出了问题,量电源板的电压不跳变,那就是驱动的问题了吧,我在网上买的bios 刷上直接就不亮了,真是头大,最后决定还是买了个驱动板,第二天到了换上还是闪,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心情,到了下班时间,收拾东西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在想电源驱动都没问题那就是剩下按键了。早上一到店里就把按键板拆了(开关键和别的按键是可以分离的),果然不闪了,运气不错换了一个按键屏幕就不闪了,心中有几分喜悦又有几分悲伤,喜悦的是修好了,悲伤的是自己的经验还是差好多,在这和学友门分享一下免的大家和我一样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碰到显示器按键坏的屏闪的!!经验多了,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
我修了两个这样问题了,都有闪一下没换过高压板和灯管,最后把开关去了,就好了

网友:
换的是开关键吗?

网友:
你换的是什么呀

网友:
刷BOSS就可以了

网友A:
煜哥威武,呵呵  不错啊   在自己家乡开店了?不是说去国外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煜哥威武,呵呵  不错啊   在自己家乡开店了?不是说去国外吗?

呵呵,事事难料呀,你咋样

网友:
三星T系列的通病,修以前搜一下就有,基地是维修者的乐园。多利用呀

网友:
三星和明基显示器是出了名的按键漏电通病的。

网友:
这种情况是按键问题,把按键全换了可解决!

网友:
我一般不换按键 直接喷wd-40 简单实用

网友:
不错!学习了  !

不知三星显示器 那种触摸按钮的会不会这样 !

网友:
显示器按键坏的很多,不要忽略小细节,我就掉进去过

网友:
修好总比白干好。起码知道过程吸收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事事难料呀,你咋样

也成家里蹲了,扎起自己家乡开店尼!

网友:
三星显示器比国产的还多问题

网友C:
按键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呢?楼主请告诉我一下原理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呢?楼主请告诉我一下原理好吗?

应该是按键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