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26):
一台intel的独显cq40,开机瞬间上到0.4掉电,去掉cpu能上到0.7
一分钟左右掉电,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有bios的问题,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换CPU试过了吗?

网友:
换了
cpu
一样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不?感觉缺少PG信号。。。查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