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早啊,小小的问题,贴片电容是不是一定有一端接地,

楼主(2013-06-26):
贴片电容是不是一定有一端接地,还有电解电容用电阻挡测冲放电的过程来测好坏准确么,求高手解释下
问题

网友:
滤波有一个脚接地,现在维修基本上使用万用表测量充放电判断好坏,最好是使用电容表测量.

网友:
贴片电容一脚是接地的

网友:
贴片电容,有接地也有不接地的,接地做滤波电容,不接地做偶合电容
同意楼主:
5.0
xingxiaodong
同意楼主:
正解

网友:
你还是多看看书,贴面电容一看就明白,不一定全接地

网友:
不是 耦合电容就不是

网友:
贴片电容分滤波电容和耦合电容

网友:
换个上去不就懂好坏了

网友:
贴片电容一端接地的做滤波用 接信号线的是耦合用的 插件电容也一样

网友:
耦合电容就不接地。

网友:
不是,贴片电容分2种,一种是滤波电容,一端要接地的,一种耦合电容 不接地的

网友:
pcie槽旁边一排,小电容都不接地啊

网友:
说明下我不是高手,但告诉你不一定所有电容都有接地端,要看具体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