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 进系统就断电,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13-06-26):
联想y550 进系统就断电,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加悍过显卡。还是一样!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进系统掉电跟显卡没多大的关系,跟散热、BIOS、南桥方面有关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顶一个啊!有木有图纸啊?个位大侠行行好吧!

网友:
还有那个电源指示灯,电池指示灯都不亮的是咋回事啊?

网友:
散热故障,把散热片搞一下下

网友:
现在是只要装显卡驱动就会断电的!

网友:
掉电后还能在开机么?排除散热问题先吧。到联想官网下个对应的显卡驱动吧。若这些排除都一样就得查显卡的条件了。板号是LA-4601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