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知道这破电源大多哪地方爱出故障

楼主(2013-06-26):
我也想知道这破电源大多哪地方爱出故障,原件很新找不出故障原因

网友:
我这儿几个12V1.25A台达ADP-15ZD电源都没输出,这种电源都啥毛病呢?原件没烧的,电路也很新,加电拔电后高压电容端300v电压缓慢下降,电源管GS电压0.00几V,太低了,应该是高压侧工作不正常,换过启动电阻和10UF50V电容没折腾好。手艺不好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先补充理论知识吧!

网友:
R3,R4查了没有

网友:
直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R3,R4回头查一下,谢谢!电源管理芯片?这电源哪儿有芯片呀!你又逗我玩

网友:
R3,R4,同样不到300K欧,R5也是不足36K欧的。
按标的364和363来看。364是360K欧,363是36K欧。
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R3,R4是启动电阻。楼主测到是多少欧?

网友:
今天把场管拆下来量了。没问题。
是好的。
发现在变压器边上有个电阻(等会上图片),是蓝红?金,这个问号不知道是灰还是白。测量到只有1.2欧。
上图片

这个电阻到底是多少?是62欧呢?还是?

网友:
不够的话。再来一张。

网友(点评):
如果第三环是银色就是0.62欧

网友:
变压器边的不会是白或灰,一般都是银色,你那不是上1000V的电压,没那么大的电阻

网友:
是银色,阻值0.62欧........

网友:
那量着1.2欧,就应该是变大罗。0.62欧。这么小。找不到喔。

网友:
应该是银色,0.62欧。我量着1.2欧喔。怎么看?

网友:
是取样电阻吧,测量有误差。电阻应该是好的,没问题。

网友:
电源工作原理大致是:交流变直流直流变高频交流再变直流再变直流,修理时通常从故障点一步一步往上查。

网友:
像这种现象大都是后级电路短路引起的

网友:
0.62欧姆,这个电源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