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1V2 不通电了

楼主(2013-06-26):
飞利浦 191V2  插VGA数据线时 VGA线与主板VGA口打火 后就不通电了.拆开一看,VGA接口那里
有几个电阻被烧黑了!

请大家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3-9-17 12:30):
更换驱动主芯片 可以正常开关机了  显示也正常 了  但问题又来了,无法连接主板 两个端口都没法信号输入!!
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这情况建议直接更换驱动板  没有原装的可以用通用驱动板改装

网友:
查短路,不行换驱动板,原装的或代用的,有编程器就代用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那个部位是行场线路,先把下面那个六角原件拆了,从左边拆过来补上,左边那个可以不用,其它的小电阻可以用导线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插数据线不要带电插。

网友:
我把那个八脚IC 拆了也开不了

网友A:
红框内的 三极管应该也烧了,还有那2只6脚IC也应该换掉,直接从左面拆就行,没必要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框内的 三极管应该也烧了,还有那2只6脚IC也应该换掉,直接从左面拆就行,没必要换板子。

把它们全拆了也 无法开机!

网友:
换驱动板  找个相同的板子换电阻

网友(2013-07-27):
左边的6脚IC拆了补在右边,右边的6脚IC没补上是不行的。

网友:
左边的6脚IC可以不用

网友:
找个图分析一下,不要在那里瞎拆,看IC找参考图也行的,大家差不多的!

网友:
我等看看大神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