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300V是测哪里的?我测了两个电源都没见到。。

楼主(2013-06-26):
两个电源过了两个大电容和桥,都是只有交流电100+左右。。

现在测的那个,是一直短接才能开机。开机之后测12V黄线和5V红线均有电压。。

请问300V是点哪里才能测得到?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一直短接才能开机的,要怎么下手?

网友:
我的神啊   300V不知道在哪里你也敢动电源啊   电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看到大电容吗  没有看到上边的字吗

网友:
桥堆出来就是310V

网友:
“两个电源过了两个大电容和桥,都是只有交流电100+左右。。”

用直流档1000V测电容两端试下,没有就是见鬼了

快点封贴吧~~~~

网友:
直流档1000V测电容两端

网友:
万用表打到直流1000V接到电容端,如果没有300V就见鬼了,要不你表坏了

网友:
哥,过了镇流桥出来的300V经过两个平衡电阻,平均分给两个大电容,所以你测得150V左右的大电容是正常的,往后面测吧!

网友:
兄弟那两个大电容不就是300 v   吗,劝你还是了解电源后再修,注意安全,还有就是即使取下电源线  那两个大电容里的电也不会瞬间放掉,别用手去摸哦

网友:
感谢楼上的几位回复,300V出来了,

新人啊,不要笑,有不对的大家体谅体谅。

网友(点评):
^○^归^○^,大家会谅解你的,哈哈

网友:
呵呵,是那样的。

网友:
新人。看电容标称值就知道了。

网友:
测电容用直流测的吧

网友:
奉劝:1、修电路要有些基础知识,把基本电路弄明白;什么叫整流电路,什么叫滤波电路,什么叫取样电路,什么叫振荡电路等等;2、心脏要是不好,千万别修电源,免得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
ATX电源确实是要一直短接绿线和黑线才能开机的,300V电压在桥堆之后,用直流1000V测
这些都是小白问题吧,建议LZ先学习了基础电路知识再来修电源吧

网友:
还是别修了!

网友:
桥块出来的300V   有两个大电容平分了,所以一个电容没有300V的

网友:
还是别修了!还是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