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开关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3-06-26):
5V待机电压有,PSON测量有4.5V电压,短接PSON电源不启动,AZ7500EP-E1不知道关键测试点再那里,1脚0V,2脚2.5V,3脚0V,4脚4.3V,5脚1.6V,6脚3.6V,7脚0V, 8脚2.3V ,9脚0V ,10脚0V ,11脚2.3V ,12脚12.5V ,13脚5V ,14脚5V,15脚4.5V ,16脚2.5V,正常吗求解~?下面还有个LM339N芯片还没测量。

网友:
电源输出保护,4脚电压高了,12脚电压低了,查造成的原因。

网友:
7500的4脚在短接绿地后应该下降到0V左右才算正常,注意8、11脚的电压(待机和短接后的变化,因为这是推动输出),如果没怎下降就是保护了(这时测一下339的2脚电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