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 刚接一台明基LED显示器热机闪屏

楼主(2013-06-26):
今天刚接一台明基LED显示器热机以后屏亮一下灭一下一直闪 屏是的灯条是好的以为换屏试了还是不行 问题出在电源板上 高压板的电容和场效应管都换了还是不是 求高手来看看 是不是高压板上的PWM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LED也可以改高压的
实在不行 就改个吧

网友:
简单点,外接高压条

网友:
可能是电源供电的问题,换一下400V大电容看看。

网友:
没板子改啊 那个高压芯片PWM是LED专用用供电芯片 型号是LD7889

网友:
哎 这几天老是接到LED的显示器 这个月修了好多了大多都是灯条的问题 灯条的问题我都是直接换屏

网友:
换个电源板不就KO了

网友A:
LED恒流板上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一般是ss210 闪的时候你测一下是不是这个管子的负极有跳变 如果是就换掉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恒流板上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一般是ss210 闪的时候你测一下是不是这个管子的负极有跳变 如果是就换掉它试 ...

我的是SS110的肖特2极管 是有跳变 不知道SS110的参数是多少?能说下嘛?

网友A:
ss110应该是1A 100V  这个管子的正极电压应该是12V多吧 经过了这个管子负极就是灯条所需要的电压 管子有轻微击穿可能会造成电压跳变 我还遇到直接击穿的变成导线了 进来12V出去还是12V 灯条自然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110应该是1A 100V  这个管子的正极电压应该是12V多吧 经过了这个管子负极就是灯条所需要的电压 管子有轻微 ...

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 这个管子正极是25V负极是20V 我查了是PWM芯片的问题 PWM有一只脚的3.3出来跳变
热机以后就跳变

网友:
看来只有换板子了 这个芯片找不到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最后也没有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