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1320外接花屏内接不显 求助

楼主(2013-06-26):
帮我来确定下是显存还是显卡

补充

重植没效果
换了一颗显存颗粒  花的没那么厉害了
现在是这样的花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这种问题啊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假焊一下显卡。

网友:
是显卡问题,先加焊显卡,然后故障一样的话就重做下,如故障还是一样就要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问题 如果是独显

网友:
百分之九十五显卡,,显存不那么爱坏,,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重新直球吧

网友A:
毫无疑问,直接换显卡 100%成功  祝你成功。

网友B:
我也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希望楼主解决问题后说下

网友:
显存问题比较大

网友C:
重植显卡,不行就干显存!

网友D:
显卡问题,独显就直接加焊。取下来直珠 稳定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独显就直接加焊。取下来直珠 稳定点。

重植显卡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植显卡,不行就干显存!

重植显卡依旧 准备干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希望楼主解决问题后说下

显卡重植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直接换显卡 100%成功  祝你成功。

可惜手头没显卡换啊 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植显卡依旧

你手里也没显卡换, 就把显存取下来直珠嘛。一颗一颗的来。把其他的抱好。先取显卡那边,不行在取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