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仁宝传说中有待机无电流一例(送图纸)la7912p

楼主(2013-06-26):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A-7912P rev

网友:
幸好少走了好多弯路,在这机器明白以后遇到I系列的机器不能轻易轻桥动EC,不然故障也许也搞也大,给自己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完美了。没图纸不好理解。。。

网友:
望闻问切你用上了

网友:
不是保隔的,是B+電路用於控制產生+3VS +5VS電壓的,還是一個小小的三腳管子,所以開始看不出有什麼異樣

网友:
待机电压欠缺还会这样,收藏了

网友A:
什么和什么呀,乱七八糟的看不到懂,还以LZ发的图纸不对!根据你的描述pq6是个P沟道MOS管(不是P沟道三极管)G极1.4V,S极19V,那这管应该自导通了!G极是19V经过PR26(100K),PR27(22K)分压有3.4V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和什么呀,乱七八糟的看不到懂,还以LZ发的图纸不对!根据你的描述pq6是个P沟道MOS管(不是P沟道三极管 ...

p沟三极管跟P沟MOS管有什么好纠结的,作用功能还不是一样(信号上)。至于你说那管子,我想问你P沟道的导通条件是什么,小伙子,一上来就这么大口气啦,还分压3.4V,基础没学好

网友:
rsmrst有时在触发之后产生,不要老是以为开机之前一定有

网友A:
GDPC007 发表于 2013-7-5 22:43p沟三极管跟P沟MOS管有什么好纠结的,作用功能还不是一样(信号上)。至于你说那管子,我想问你P沟道的导 ...

你到底懂不懂看图纸呀?三极管和mos管都分不清。好吧,就按你说的mos管和三级管的功能一样。
现在我们来讨论下这个p沟道mos管的导通条件:G<S(一般小于4.5V就可以完全导通)
你s极19V,G级是19V经一个100K和一个22K分压。分压会算么?不会论坛有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懂不懂看图纸呀?三极管和mos管都分不清。好吧,就按你说的mos管和三级管的功能一样。
现在我们来讨 ...

PR27 22K, PR26 100K根本就不存在分压条件,这是我实际的结果,不认同就算了,别在这扮晒野。

网友B:
哎,懒得跟你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懂不懂看图纸呀?三极管和mos管都分不清。好吧,就按你说的mos管和三级管的功能一样。
现在我们来讨 ...

在我们来讨论下这个p沟道mos管的导通条件:G<S(一般小于4.5V就可以完全导通)( x+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懒得跟你说啊。。。

必须分压呀

网友C:
不是一样吗?G极0V和1.4V都满足P管的导通条件,既然满足了导通条件,而实际输出只有1.4V,那不是说明管子坏了吗,所以楼主说换了这个管子,就好了,不是吗?有什么好争执的。

网友:
如果PQ7导通了就能分压,如果PQ7不导通就不能分压, 是不是呀?

网友:
PQ6正常怎么会是0V呢,19V 100K和22K分压大概是 19V的 六分之一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懒得跟你说啊。。。

SPOK是3V 5V的PG,自然是个高电平,高电平PQ7导通,导通之后PR26和PR27分压得3.4V。PQ6的G级不就是3.4V?难道不对?

网友:
LZ你还弄了一副图出来上课!!看你那副图我就想笑!G极正常怎么会是0V??建议你还是到基地来让饼哥给你补补课!别整天瞎分析,好的给你修坏,坏的给你修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样吗?G极0V和1.4V都满足P管的导通条件,既然满足了导通条件,而实际输出只有1.4V,那不是说明管子坏 ...

兄弟,不一样呀,楼主的意思是G极应该是低电平,1.4V不对。如果是低电平D-S就能导通,D极就有19V(他话的重点是G极1.4V那个管不能导通,看他画那图的意思,按他的理解G极应该0V,pq6才能导通,就这水平还说我基础没学好,无语了!)
如果他直接说G极1.4,D极没有19V那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

网友:
就是啊,P管的导通条件是控制极的电压低于输入端的二分之一,哪有必须是0V才能导通的说法,赞同兄弟的观点

网友:
楼主,P管要导通,一定是0V才能导通吗,应该是控制极的电压低于输入端的二分之一就能导通了呀,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
有什么号争吵的  修好 赚钱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