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量MOS上管和下管的好坏?

楼主(2013-06-26):
请师兄们说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学过维修的都知道吧

网友:
报名学习吧,原件好坏不知道你就无法修机子

网友:
下管S级接地,上管S级和下管D级相连,   好坏的话量通断就行,上管和下管都一样的量

网友:
用万用表测

网友:
用万用表怎么测?

网友A:
第一种:测量MOS管2脚之间阻值。这种方法只能测量它是不是短路了。
第二种:测量每个脚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测量MOS管2脚之间阻值。这种方法只能测量它是不是短路了。
第二种:测量每个脚的阻值。

哥们,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每个脚的阻值分别是多少为正常,还有,上管和下管都一样吗

网友:
500---700这个都不知道,找个地方学学吧

网友:
买本书学学基础知识 书城里有卖 这种书的,几十块钱

网友:
兄弟真想学的话到基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