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图 帮帮忙了 急急急

楼主(2013-06-26):
PL11 也就是8脚 没电压    是什么情况   本人不太懂啊

网友:
首先要有供电VIN,然后是开启EN 你测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测的结果都标在上面了   帮忙看下

测下L11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换上下场管吧,还是不行就要换芯片了。还要注意看看是否后继把它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下L11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换上下场管吧,还是不行就要换芯片了。还要注意看看是否后继把它拉低了

PL11断开测了  还是一样    9脚控制脚应该是多少上管才会输出啊    难道是芯片?     这是显卡供电  客户自己拆机后就  这样了不亮了 以前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L11断开测了  还是一样    9脚控制脚应该是多少上管才会输出啊    难道是芯片?     这是显卡供电  客户 ...

电感断开了,就是本来有的也没了啊。9脚的电压应该正常了,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断开了,就是本来有的也没了啊。9脚的电压应该正常了,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吗?

阻值是10       9脚一直无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阻值是10       9脚一直无电压

9脚是场管的控制脚,换场管吧,不行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9脚是场管的控制脚,换场管吧,不行换芯片

同意,上下管一起换,换好对地阻值还的那么低就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9脚是场管的控制脚,换场管吧,不行换芯片

同意,如果PL11焊盘两端都没短路,EN脚开启电压超过门限。建议先拆下场管测量好坏,先排除场管不良。再就是芯片,直接替换芯片比较直观。看样子楼主还没有换这些管子,只是测量了下,没电压输出无外呼这些原因引起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上下管g极,看有没有波形。如果有波形首先把场管换了。

网友:
如果波形不持续或没有波形考虑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的结果都标在上面了   帮忙看下

换芯片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