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妹妹维修的那点事

楼主(2013-06-26):
   正在无聊斗地主之中碰到一小妹妹拿着一台笔记本,看样子20多岁吧,进店就问,你们这能修笔记本吗?答曰:可以。
   小妹妹从包里拿出笔记本,一看联想的Z460,问:是什么问题?昨天用着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小妹妹皱着眉头说,接着把电池拿下插上电流表,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57A稍停3秒钟后掉到0.01A,再次上电,情况一样,告诉小妹妹主板坏了,要放在店里维修,聊了几句后,小妹妹离开了店……
   接下来就要手术了,将主板三下五除二给拆下来了,

很熟吧,仁宝代工的LA-5751P,裸板通电再次试还是老样子,放了下CMOS电再次触发,情况一样,哎……看来是电路问题啦,去网上搜了个图纸,真给力,图纸+点位图都给找到了,心里乐滋滋的,又有钱赚了,呵呵

打电话报了价……
   首先分析了下故障原因:电流上到0.57后掉电,其原因最多,但一般情况就无非两种,其一是缺电压或信号导致掉电 ;其二为后面有短路导致保护掉电。因为这台机器掉电后还可以正常触发,第二个原因自然可以排除,所以就从第一种可能排查,首先在通电的瞬间测了一下内存电压、桥电压、总线电压均正常,当测到CPU电压时为0V,心里有底了,在电路图中找到PU12……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当然是检测PWM的工作条件啦,测得电压如下:

测得22和29脚都为4.85V,31和32脚5V,38脚5V,上下管G极无电压,B+正常,6个VID只有14脚和18脚0V,其余均为1V,换过一个好CPU再次测试,结果一样,通过测试得出的结论是,CPU电压出不来,导致PGOOD的电压只有0.28V,当南桥收不到这个正常的3.3V电压而不能进行下一步时序而导致最终掉电,这里我大胆的想法是TPS51621损坏导致CPU电压出不来,马上订了一个,第二天来了,直接换上去,结果……哎,情况一样。将点位图和图纸对照着测了一些外围电阻均正常就没往下测了,我还真没这耐心……
   还是坐着上上网,看看别人的思路吧,有人说刷刷BIOS,有人说把HM55换一个试试,反正自己现在也没什么思路,就照他们说的试试,再次订了个HM55和TPS51621(为什么再次订了个TPS51621呢,我怕发过来的那个也是坏的,虽然这情况很少),首先换了个HM55,没好转,刷了个BIOS也一样,再次把TPS51621取下来,换上新的TPS51621,再次裸板上电,电流上到0.53持续了几秒钟就又掉下去了,心还真有点冰凉冰凉的,手痒,一边看图纸另一支手再次按了一下开关,也没看电流,看图纸缓过神来时看了一下电流表,电流表显示1.07A,不对,眼睛花了吗,认真看了一眼,没看错,拔掉电源,再次上电,0.53后掉电,再按一次电流一下子上到1A多了跳变了三次,心想应该亮了吧,第三次接外屏试来看看,还果真亮了,为什么要开两次才可以亮呢,我没去深入研究,心想可能是有些东西没装吧,多试了几次都可以显示,先不管了,装起来试试吧,装机……

真高兴,现在装完不需要按两次才能开机了,和小妹妹打了个电话让其取机,那一天,小妹妹取完机乐呵呵的走了
    第二天,小妹妹不高兴的又跑来了,说用不到半小时死机,最长一个多小时死机,然后和她聊聊天,先调整调整她情绪再说吧!然后用来试试真死机,测试了一下温度,死机时温度都还不到60度,接着装个系统让她回去试试(她没时间在这等),这一天被一个系统打发了……
    第三天,再次见到小妹妹熟悉的小面孔,跑来就一句,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好转都没有,测了下她硬盘,没有坏道,就有两个小于500ms的磁道,一般来说应该不会导致死机吧,也还是不相信测的结果,换了个新硬盘装系统再次测试,依然死机,换条内存试试吧,结果测试了两个小时零十分钟没死机,告诉她可能内存有点问题,问她要不要换,她说先不换,回去试试,拿着她宝贝一声不吭的走了……
   第四天,我刚开门就撞见了她,哎……心里想还来干嘛呢,我真不想碰到她,她来了也没什么好事,昨天还死机,今天连开机都开不了,你退钱,我不修了,看见她很生气的说,我就和她说了一下道理一边试着上了电流表,发现电流待机变成了0.04A,不对,此机器应该待机为0.01A才对,按开关当然没反应啦,我就和她说了好多道理,她就不听,要我退钱,我笑着说这钱是退不了的,你报警也没用呀,我修好了你出钱拿走,
死机还不一定是我修的问题呢(至少现在变成了不通电更不可能是我修的地方)我还花了成本和时间呢,我找谁买单,再说现在有问题我照样可以帮你保修一个月,不是我不修,而是你不想保呀!她接着说,反正我知道问题很大,修不好了的,(她看见不通电了以为故障很大)我说先别急,我还没判死刑,你就判死刑了,我让她先耐心等两天,我会给她结果的,如果真修不好,我会退掉一部份钱给她的,唠到十一点半,终于走了,哎……我可以安心了,先吃顿饭再说,我饿了,口也干了,其实我心理一直也在想,死机不一定会是内存问题,我担心的是主板问题,这种不稳定的机器还真不好修,加上现在又不上电了,但是修不好也不好交差……
   吃了中饭赶紧把电脑拆开上电流表0.04A,打开图纸先找到待机芯片测了下3V和5V没有,断开结点再次测量,依然没有,可能问题在保护隔离电路了,找了下图纸

测了下电压如下:

点型的仁宝点火回路呀,从上面的电压可以看出PQ9基极电压变低导致它不导通从而PQ8的基极电压不能分压使它不能正常产生公共点电压,当测了PR37的一端电压为2.8V,接PQ9的G极电压为0.3,这种情况一般是PQ9的GS短路或PQ8的GS级短路可能会拉低此电压,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ACON信号的不正常也会导致此电压不正常,还是先关注一下这个ACON吧,继续查图纸:

通过测试5、6、7、8脚的电压发现5pin电压只有1.3V,而6pin脚有3.3V,通过比较输入端,正常情况下第5脚电压应该大于第6脚电压才对,从图纸可以看出

第5脚电压是B+电压经过PR22和PR24分压所得,就先测了B+电压,测得电压为6.5V明显偏低,测PQ26第3脚电压为19V,第2脚为9V,而第1脚只有6.5V,怀疑B+电压被后级拉低,接着将B+的电压一个一个的断开,当断开PL1后,哥又笑了……

实物图如下:

待机老老实实的变成0.01A了,再次测量PQ26的第1脚变成了19V了,原来还是我修的那块电路,还是把保险接上,首先断了PL1旁边的6个电容(见上图),担心电容漏电所致,结果断开所有电容后,电流还是0.04A,测试上管PQ17的DS阻值为0,其余阻值正常,接着测量PQ15的DS之间也为0欧,测D极和G极阻值为69欧姆,G极和S极也是69欧姆,

觉得PQ15坏的可能性大些,于是将它拆下来测试,D极和S极还真穿了,从料板找了个上管换上去,再次接上电流表,待机变成了0.01A,心里有底了,呵呵……
按下开关,电流刷刷上去了,久违的联想Logon终于出来了,
之后通过长时间的测试,发现也不死机了,至此,机器已完整修复……

   最后小妹妹再次走进我们店里,看见她终于乐了,其实我也乐了……

   在说点之外的话吧!很多朋友不太喜欢发贴子,其原因可能很多:可能担心自己写得不好或者没技术含量而没发贴,又或者没多少时间去发贴,发个贴也确实很耗时间,每个人技术等级是不一样的,你的贴子不一定能帮上高手,但可能会帮得了个新手,所以放开胸怀大胆的发吧,只要你写一些真实的东西,我想不会有人去喷你的……其实反过来看一下,论坛的宗旨是什么?什么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都不愿意和别人分享,别人也不愿意和你分享,你还能在论坛学到东西吗,我想这里面的很多朋友也和我一样,也是在这里慢慢成长……
         还有一点,如果碰到好的贴子不妨加点分,这个不会扣你下载分的,举手之劳即鼓励别人发贴又可以让自己学到东西何不乐为呢。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我觉得 你说的这些都是高难度的东西呢
我了个去,,还以为聊上了呢。。。
思路不清晰也没有责任心,市场早晚会淘汰掉这样的人。
貌似记得仁宝那个电压不出来是不会导致掉电的。你的第2个思路有问题吧。还有就是问题不确定就给客户拿走,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修好了,这样维修早晚会丢客户的。修完也不测试机器。
看图是PQ18 擦,人家还不知道PQ15是啥玩意儿呢
思路比较清晰。
仁宝也有点位的啊?仁宝不是点位软件外面不好使用么?

网友:
顶,此机修得真不容易,还好楼主有耐心,高手

网友A:
你每次修机器,点亮就给客户,不测试下稳定性的?

网友:
我都服了 修个机器不测试好就让人家拿走  来回弄几次  是谁都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每次修机器,点亮就给客户,不测试下稳定性的?

人家说急要,要自己回去试,我就亮了打电话给她,当时也没想这么多。

网友:
楼主写的好长,总算看完了。
我觉得楼主第一次维修后就要把机器测试好,像这种问题修复后,最少要测试一天左右。
不测试好就让客户拿走,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

支持楼主的这句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点评):
说的是,人有时也挺懒的,不太喜欢测试,修完之后开了几次机,稍用了一下正常,看她又催得急,就直接打电话给她了,

网友:
仁宝也有点位的啊?仁宝不是点位软件外面不好使用么?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有图纸有点位图,就在本论坛下,你可以搜搜.

网友:
看到了,很稀有

网友:
搞维修的人就要有这点耐性

网友:
故障不确定的 最还还是弄清楚再给客户  免得客户来回跑   影响情绪~

网友:
接着将B+的电压一个一个的断开,当断开PL1后,哥又笑了……
楼主好毅力啊    如果换做是我的话   可能早已经疯了

网友:
这机修得要是个性情不好的人的话,要骂你了,还是是个妹子,

网友:
惭愧,5月份从迅维毕业,现在参加工作一个月了。修机子也将近30台了了,就是没再论坛上发过贴

网友:
你这个的问题还是CPU供电芯片问题,HM55的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TPS51621是不是杀错了?pq15开始应该不是击穿吧?

网友(点评):
PQ15刚开始第一次修是好的,后面死机应该是它引起的.

网友:
点火回路,厉害,就一点不明白,第一次修怎么模模糊糊就亮机了,

网友(点评):
是呀!好得有点莫名其妙,换了就这样好了.

网友B:
希望楼主共享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共享点位图

论坛上也有

网友:
最终还是因为CPU供电芯片坏了。加上坏了一个上管了?

网友:
第一次是换南桥好的还是刷bios好的。。。不解!

网友:
第一次维修时版主就怀疑到CPU供电部分,可能这时候管子早就有问题了,只是第二次维修时变得严重,直接将电压拉低,估计再测试几次或者老化一下,可能B+电压都没有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值得提的是,一个管子坏了折腾死小妹咯

网友(点评):
是呀,这台电脑应该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和上管不正常导致的问题,把小妹妹害惨了……

网友:
高手  联想的这种问题还真的挺多的!

网友:
有可能最初的CPU供电芯片都没坏

网友:
兄弟   其实 应该养成好习惯  换完供电芯片 就把上管一起坏了 !如果确定是芯片坏的话  上官被击穿额可行性在80%以上!

网友:
楼主怎么会去换HM55呢   走歪路了

网友:
我就想问一下,你收了多少钱,边55都换了!这种应该很明显了,就是CPU供电不足与有微短引起的,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跑来跑去!人人为我,我为从的原则很好!加分了!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经典啊。修这机器不容易啊。。。

网友: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楼主的胸怀值得学习!此贴必火

网友:
最终是哪里问题引起掉电的啊?

网友:
这样的电脑修死人啊,其实这样去修一台电脑等于亏本,发个十天半个月去修一台电脑
你觉得值吗?

网友C:
楼主辛苦,写那么多文字,被标题给吸引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文字功底强,不愧是维修高手,佩服。

网友:
支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现在大家都发笔记本的例子,可惜我不修笔记本,只修台机板,但是台机板貌似又很简单,发出来大家一点响应也没有,估计是没人修台机板了,现在也懒得发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
有返修我第一回检查下自己原先修过的地方,确保没问题再查其他

网友:
楼主小妹妹的照片也不晒出来!

网友:
这样不测好有些影响信用

网友:
这才是维修贴,诊断故障后的维修思路明确,逻辑思维能力验证了这哥们的基本功很扎实;制定的维修步骤井然有序,当然在这种正确的思路下,故障点最终就会找到……不像有的哥们拿表笔乱测,那样越测心里就会越乱!……哥们,加油!

网友:
论坛里、只要跟女人有关的帖子,点击率肯定老高,说明啥,说明维修人员寂寞。

网友:
幸亏妹子他妈没来,不然楼主就惨了。

网友:
论坛上多发几贴这些  我们就会不断的进步

网友:
不过LZ的题目太有想象力了。。。。我还以为。。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受教了。

网友:
耐心。毅力。

网友:
看完顶一下吧

网友:
不错,有耐心,很细心。其实有的时候修完一台机器想发帖分享来着,没有时间在那写,还得截图,上传,标注......挺耗时间的。应该向楼主学习,多多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
有时候维修一板今天不触发好了  明天又来了 短路 过几天又是死机什么的  麻烦 ……+分喜欢楼主的态度

网友:
还是后面那段话最好,想让别人帮你,你就最少先帮助别人,这样别人才会帮你。

网友:
楼主有LP-6751P的点位图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有,这个点位图也是在网上下的。

网友:
这样的修理才有成功的喜悦。楼主维修精神可嘉。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不容易呀

网友:
顶楼主,看到那些只知道反对的b,我想说你们怎么不发

网友:
维修就是个细心活,越细心解决问题就快。。。

网友:
修不好你不退钱,或退一半钱,你要是碰到脾气暴的,早把你店砸了

网友:
呵呵,楼主也蛮不容易的。

网友:
完全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
LZ的维修思路很清晰,我啥时候才能像楼主这么牛叉

网友:
我也以为聊上了。

网友:
楼主,你给小妹妹保修几个月啊。呵呵

网友(点评):
保修一个月的,应该大家都差不多吧。

网友:
LZ 订芯片 怎么都一个个订,我订现在现在只要单价格不超过20的,都订几个的,就怕订一个来,有问题,就西逼了!
主板修的曲折,妹子烦的郁闷,钞票不知收了多少

网友:
楼主的东西我是边看变笑,楼主辛苦了 谢谢的分享

网友:
要先“我为人人,再次是人人为我。”人不能要在别人帮自己后才去帮助别人,而是主动的先去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再次来帮你你甚至更多的人

网友:
想不到我又来看了,你这标题让人想入菲菲啊

网友:
楼主检查的还真仔细,我想问问楼主待机0.04A的时候就没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吗?我想楼主检查下这个应该很快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哥  我只能叫你声哥 了

网友:
返修是经常有的!只能讲这个行业真的很头疼的!我也经常会和客户吵,明知这样不好!就想多赚些银子呗!一般电路问题楼主怎么报价?

网友:
对呀,点位图你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
这么麻烦的问题  要是我就换主板了

网友:
修完了  还没确定原始故障

网友:
记住以后修机器没有吧问题100%的确定就不要给客户打电话。一会一个这一会一个那的  显得没技术不专业会影响业务的,这个机器也不算太难,不过你有耐心修好了,,不错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以后会注意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写那么多文字,被标题给吸引了。

呵呵 这个标题把罗工都吸引来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这个标题把罗工都吸引来啦呀。。

我还以为,维修的时候,把小妹妹都给拿下了。

网友:
其实啊,仁宝点火的,保隔不通。第一就要测测公共点是不是短路,呵呵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LZ你那个要按两次开关才能开机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把机器装起来就不用按两次了

网友:
原始故障可能就是PQ15短路

网友:
这是一篇 屌丝逆袭的文章
楼主逆袭抱得美人归了啊·

网友:
仔细看完楼主的帖子,我就不说我很佩服楼主的维修技术和语言艺术了......

有两个小问题
1 为了这块板子,你进了好几个芯片,成本不少啊,而最后证实不是芯片问题,那么你进的货怎么办?留着以后用?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积攒下来好多芯片?
2 开始你修的就是cpu供电部分,已经可以用了,可是为什么后来检测竟然有mos管击穿,难道是中间这几天才穿的?否则第一次你就能发现这个问题了呀?

网友(点评):
谢谢你认真看完贴子,1、像HM55都是常见的东西,留着也无防,不常用的芯片以后是会越来越多的,不过自己标注一下就行了,以便下次还用得上。2、第一次维修时MOS管可能接近坏了,但又没完全坏,后来是彻底坏换了就好

网友:
LZ这样修机器累不

网友:
管子不良引起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