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液晶花屏

楼主(2013-06-26):
前几天修了一台HKC的液晶显示器,拿来时花屏,查了半天最后把驱动板上的晶振换了OK了,这才2天又花屏,第一时间就换晶振 这下不行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冷机正常,1分钟左右又花屏

网友:
有大神指点一下么

网友:
你AD板子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