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5550 通电不显

楼主(2013-06-26):
用集显开机进系统 检测不到5550的硬件   偶尔显卡能亮  开100次亮1次吧

网友:
在2A时喇叭响多少声呀,一短表示认到显卡查HS VS刷VBIOS。

网友(点评):
板主,你怎么知道,就是BIO问题了,,,这卡楼主说了,,100次还能亮一次,说明这个显卡,有时还能正常工作。能不能给一点有用的数据

网友:
这么好的问题快重下去了,帮楼主顶起来,,看看高手在那里

网友:
楼主很茫然 我看着很淡定

网友(2013-07-26):
兄弟,这种卡最怕PCB过孔坏,还有就是元器件变质,前几天遇到一块电阻变质的,核心供电会随机断电

网友:
兄弟正解老化问题困人心特别是那些轻微老化检查时正常通电没多久老毛病又发那个鬼火啊,还有PCB质量缩水夹层断路遇到这种请况就只能是当料板了

网友:
什么老化问题,现在还有这种高难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