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报警

楼主(2013-06-26):
X60报警1短4短1短1短是什么意思呀??急急急     求求各位了给个提示提示!!!!!!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过了一样的问题

那就看下安全芯片吧。可能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下安全芯片吧。可能有断线!

把安全芯片都拆了刷了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上去还是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