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请教测试ATX插座电阻

楼主(2013-06-26):
主板上ATX电源插座第四针测出的对地阻值应该是380左右     但为什么 我测的时候会出现702的现象呢     请大家帮忙答复一下      谢谢!

网友:
哪位大侠给指条明道啊

网友:
还是说不同型号不同品牌的主板测出来的数值不一样呢    哪位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
这个 是有个范围值的 而不是 固定的值

网友:
我也了解啊    但是380左右的值  测的时候却是700多  怎么会这么离谱呢       我是刚学ATX插座这一块   真的是菜鸟一个   麻烦您再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