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伺服器的测试平台

楼主(2013-06-26):
从网上看了三菱伺服器的维修测试视频,不知道这个测试平台如何搭建,使用什么软件?版主能否讲解下

网友:
三菱伺服都有调试软件的,MRJ2s-a用软件串口线调试,不知道你是三菱哪个系列的有的伺服需要定位模块控制的像MRJ2s-B。

网友:
要搭建的话可能比较麻烦,最少需要能用的电机,各种接插件,另外还要能够控制的上位机或PLC ,如果量大的可以考虑一下,量不大的是不划算的.

网友:
有电机是不太麻烦的,插头电缆线淘宝有买的,并且不是很贵,但是可恶的小日本伺服和电机是配套的,电机不通用,不同系列不同功率电机都不一样,不像西门子电机都可以选的

网友:
上网 搜索一下

网友:
图片上的伺服是J2S系列的,早已经淘汰了,研究这个意义不大,现在是J3-B系列的,而且J4系列已经投放市场了。
搭建平台,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电机到驱动器的动力线,编码器线等都要有的,治愈伺服软件,则网络上免费的很多了,这类软件,三菱免费的。
不过这个型号的伺服参数,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面板上的操作按钮来设置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