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又是00不跑码

楼主(2013-06-26):
七彩虹的班子00不跑码,CPU是3800+,测量CPU供电1.1V,也不知道正常应该多少,U倒是慢慢发热,应该是工作了,内存供电是1.93V,这个2代内存供电应该是1.8V这个我知道,内存电压偏高了,怎么修呀谁给个思路,另外图中用红笔圈出来的那两个管子,D极相连,S极也相连1.2V,我想知道这两个管子是干嘛的,还有我有疑惑的地方一般4大供电是内存,CPU,桥,和总线,我现在只会找内存和CPU,总线和桥总是分不清,还有总线供电是干嘛的,是给总线提供上拉供电的麽,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 CPU供电,总线供电, 应该是这时序,这块板

网友:
那两个管子看起来像给桥供电,你看是不是。

网友:
cpu慢热属于没有时钟   自己上BGA 旱桥

网友:
桥供电的,  重焊桥吧

网友:
内存电压1.9应该正常。碰到很多内存电压1.9到2.0的  就是主板没有工作。。等修好了主板问题跑马了电压就会是1.8V,

网友:
这款板子内存那边电感1.8V正常。红圈那里输出1.2V的BGA给BGA的,这型号的板子BGA坏的非常多还有PCB后面撞件。

网友:
先焊桥再说

网友:
有没有专业一点的点评啊,读了没什么感觉!

网友:
焊桥!红圈内是给总线和桥供电的!

网友:
红线内是给桥供电的.至于VTT1.2可能是VCOER转换的,也可能是红线内供的,要测量的..

网友:
CPU供电已经有了说明其它供电都正常了,诊断卡显示00说明数据信号和地址型号不通,重新做桥。

网友:
基础理论没有学好。要去搞下补习。。呵呵

网友:
先加焊一下桥看看吧

网友A:
内存1.93电压正常,红圈是给桥供电的,其中一端下地。
各个电压测量正常就查下有无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桥加焊吧,再不行就从做BGA,肯定行

网友:
能告诉我这四大供电的电压值是多少麽,我现在只知道内存应该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1.93电压正常,红圈是给桥供电的,其中一端下地。
各个电压测量正常就查下有无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我点复位排针,可以在PCI插槽上用阻值卡测到复位电压变化,是不是就是说复位没有问题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点复位排针,可以在PCI插槽上用阻值卡测到复位电压变化,是不是就是说复位没有问题了呀

用万用表测量CPU的复位电压变化即可。
首先确认电压,时钟,复位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