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系统刷BIOS

楼主(2013-06-26):
怎样进系统刷bios 要什么软件吗

网友:
估计你是个新手!进系统 去官方下载刷BIOS工具!一般都是配有的 。插上电池和电源!保持%几的电池量  这个我忘了!直接就刷了!注意看 下载的版本!是不是和原来的一样了  不然 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