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外接显示器正常,能说明显卡没坏吗?

楼主(2013-06-26):
如题。如果笔记本本身不显示了,也就是那种开机暗黑的那种效果,但外接一个显示器正常,能说明显卡没坏吗?是不是说笔记本的显卡有双路输出,即使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明显卡没坏。。有可能是另一路显卡原件有问题?大神来。。

网友:
外接能显示正常,对新人你检查了屏线那些,那就能确认是显卡本身虚焊了

网友:
检查屏线和屏了吗?看屏上LCD还是LED? LCD灯管 高压条坏了 也是屏暗。

网友:
不能确定  显卡缺少供电也会导致外接亮   显卡内部LIVDS 信号短路也会导致外接亮 。曾经修道过LVDS供电短路《显卡内部的问题》外接正常的换显卡ok

网友:
外接正常不代表一定就显卡没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想我知道了一些了

网友:
外接和内屏是两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