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cpu供电0.8正常吗?(i3)

楼主(2013-06-26):
故障现象是:不定时死机,安装win7时cpu供电也是0.84
芯片62882.,更换了也这样
进bios时供电是1.09!怎么回事呢?

网友:
CPU 电压是动态调节的,现在的CPU都有睿频加速,加速时电压高点,平时电压低点,0.8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小弟学艺不精!这个本子不定时就死机了,屏幕定格了,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疑难故障不好修,先看看CPU显卡的温度是不是正常,再看硬盘 有没有坏道,单独用软件测一下CPU和显卡。这样故障我还真说不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LZ先排除所有附件是否有问题,能换的则换掉排除,最好裸板测试,温度这些问题也要注意,用软件检测下,然后再确定是否是主板问题!像一代I3遇到死机、花屏、不定时卡、反应慢,这U我都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