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系统后黑屏提示如图,不知怎么了。在哪调啊?

楼主(2013-06-26):
(图片)

网友A:
超频了   ,你进下安全模式 或者换一下显示器调。

网友:
对的,,进安全模式,,,解决下。。。

网友:
显示器频率的问题,你换个17以上的显示器。

网友B:
不要用杂牌的 显示器呀 这种问题真的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频了   ,你进下安全模式 或者换一下显示器调。

换了个系统装了,有好了,只是装的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杂牌的 显示器呀 这种问题真的很纠结

恩,是啊,还好又装了个系统好了,不提示了

网友:
快进系统的时候f8  vga模式

网友:
进 安全模式把屏幕分辨率打到最小的

网友:
一般都是分辨率问题,看等一会系统是否能自动恢复!要是不行的话就重启按F8,选VGA模式进入

网友:
方法1:在开机的时候按F8 进入VGA模式 修改分辨率和刷新频率
方法2:部分ghost系统适用,ctrl alt f7 组合键
方法3:另外找一台显示器来,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