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3-06-26):
待机电流停在0.01,不动,没有短路的现象。论坛有人说加热一下io,可以开机,但是冷机之后又开不了了。看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99626,这贴之后,我摸了一下q32 ,就在io后面的三个电容边。一下可以开机了,看来跟这个有关,为了稳定,我跟这贴的这位高手一下,把它给卸了。谢谢这个高手的贴。

网友:
那个电容是做什么的,拆了就好了吗。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轻而易举   票子到手了,,,

网友:
电容软击穿了,短路了拉低了后面的信号导致不开机。疑问就是这个信号会导致不触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