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看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机器型号:HP 4416S
故障现象:花屏
相关照片如下: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效果可能还是一样。直接取下来植株吧。

网友:
显卡问题,遇到过,

网友:
100%显卡问题,加焊吧

网友:
重新植珠不就对了!!!

网友(点评):
重植后不行哦!

网友A:
显卡百分百,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太自信了,我就是告诉你我已经加焊了不行,重植了也不行,

网友:
用风枪加焊一下现存啊 就好了啊 大多数都是显存的事情的啊

网友:
重做珠可能还不行,ATI的芯片质量很差

我重植了,就是不行,还是老问题!打算给客户沟通一下换显卡了了!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啊这么明显

网友:
先把简单的排除了吧  先外接确定下 然后再加焊 或重值显卡

网友:
新手没遇到过。。。。看到了,学习一下

网友:
90以上是显卡的问题,如果集显可能是内存换个显卡一试就明白了

网友:
显卡故障,先加焊GPU

网友:
看着像显存的问题

网友:
不用多想,顯卡。

网友:
显卡问题  ,重植吧!

网友:
显卡!  我遇到一个  V3000的机器 和你这个一样  ! 估计是板层 坏了!

网友:
在此多谢给位的热心回帖,我加焊了,重植了也不行!感觉像是显卡坏了,但是也不排除是现存的问题,打算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百分百,加焊就可以了
你的集显还是独显,独显看看旁边有显存不,没有就是内存的问题换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