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版号:daovm9mb6ao 插耳机有声音,拔耳机出来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3-06-26):
我想问一下哪一个是切换信号,高电平变低电平,或者是低电平变高电平。
在线等

网友:
亲,这种问题不好弄,你的问题就是外接有声音,喇叭没有。可能是喇叭坏,可能是驱动问题。可能是系统问题,可能是板子的功放有问题,可能是你的切换电路有问题也就是耳机孔有问题。太多了。灰常不好弄。麻烦

网友:
{:4_98看不懂

网友:
功放问踢     喇叭问题      耳机接口问题       最后就是电路问题了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取下喇叭看看喇叭的接口4根是不是有2.5V的电压吧。没有基本就是功放坏了。电容漏电。不过最低也是2V左右

网友:
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先换个驱动在查喇叭,再是耳机接口然后就考虑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