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E425 通病不要走我弯路(求火)

楼主(2013-06-26):
1、电源芯片D95280
2、BIOS
3、EC
故障问题不开机。待机没有3V。5V属于正常、
不开机

网友:
基本都是D95280 换了 10几个了 不过新料还是不便宜

网友:
d95280 40块一个

网友:
这个d95280特别容易坏,接上电源是有3。3v和5v,6秒钟就没有了,
这样才正常,

网友:
d95280除了它还是它/只是不是人为故障,90%故障都是它引起的。

网友:
前几天刚废掉了一个,bois刷了 北桥植了,还是插不插内存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