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 P85 看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6-26):
我把电池去掉了 擦上充电器 开不开机 问淘宝卖电池的说 可以开机  这里是插充电器口 附近的件 这个4WOEO 4下面那个角有5 V 别的没供电 是不是它环了 ?

网友:
就是个三极管  有5个交的啊

网友:
不装电池,插电源100%可以开机,我弄了几个了。

网友:
这个我之前也修道过这个机器,就是他原装充电器坏了后来用5V1A的电源充电。到我这里就是冲不了电了,我调5.5V居然能充电,貌似原装冲电器是5.5V的。

网友:
电源 芯片啊

网友:
谁在 给点信息

网友(2014-03-03):
同求,4W0E0怎样代换,没不到的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