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on\off 3.3v

楼主(2013-06-26):
一台显示器。开机灯亮没有显示。有暗图像。。测得驱动板没有发出on电压。。。把开关上的3.3v拉过去就亮了。。有图像了。。但是这样关机会白屏。我不会修3.3von/off电压。请问大家要怎么接个才不会关机白屏呢。
谢谢各位。我想找个3.3v,但找不到受开关控制的,有人说指示灯G,可以用一下,我不懂,那个灯要是一闪一闪的怎么用啊?这个信号好像是从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上出来的,我用屏上的5v在开显示器时会闪一下,客户不愿意

网友:
逻辑板上的供电应该是受控的,找上屏电压的场管看看

网友:
飞线不要直接飞到高压板,从驱动板上的ON信号改.

网友:
从驱动板找到开机有3.3V电压,关机没有的,直接飞线到高压板,只要是按开关有,关机没的,就可以。我就是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