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梅捷SY-N6PM3-RL的板子,请教!!

楼主(2013-06-26):
如题:故障表现:很像12V短路,电源IC是8855+9619A,上电马上灭,然后测量最下面的管是通的。阻值很小,然后慢慢上涨,再次,不能触发,一开始按短路换管换电源IC,然后,变成不上U,不掉电。上U掉电的现象。。,再测最下面的管子还是同样的状态,这个板子已经碰到同样问题三块了。。看论坛上有个G41的梅捷也是同样的问题,结果是北桥虚焊。。有修过的么,指点下吧。。谢谢
桥也焊了,还是不行。。
另注:还修个同样的板子,没掉电的现象,但是不跑码,换IO好了。。没IO了,不能换IO测试。。

网友:
查电源iC的EN信号,查EN之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