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St320G硬盘固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26):
问题现在是接上电脑,到检测硬盘那里过不去,卡半天过去认不到硬盘,硬盘灯一直亮着,盘是希捷12代盘,查了下这个问题好像跟固件有关,但大部分都说的是11代的,不知道12代是不是一样,用网上TTL的方法修复,可在打开超级终端那里怎么都激活不了,换了几个TTL版了,也换了几台电脑,都是一样,如果不接SATA电源,激活的时候就是一个箭头,以插上电源激活没有任何反应,郁闷此硬盘好像三返修盘,外面贴的标撕开里面还一张一圈是绿标的,更奇怪的是外面跟里面的型号都不一样,外面贴的是ST3320418AS,里面贴的三ST3320413AS,但是好像这2个盘都不是固件门的盘

网友:
12代的就别捯饬了 普通人搞不了

网友:
如果,一个TTL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就不会有人买PC3000了

网友:
如果,是11代的盘的话,可以通过断开板的连接,清G表SMART表处理一些故障。
如果,是12代的盘,没有专业工具,和专业技术,根本就处理不了,还是送到专业公司处理吧。

罗工,11.12的sf,你那边可行了不?

网友:
11和12还不能跑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