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怪现象

楼主(2013-06-26):
我的电源 放段时间 测试5vsb 电压正常 能开机 过一会测试电压 就只有2v多  就不能开机了 在放段时间 测试5vsb 电压5V 又正常了 这是那里坏了  求高手维修思路

网友A:
既然知道是5VSB,那就去查这个待机(辅助)电路啊

网友B:
估计是大电容的事

网友C:
更换+5VSB的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5VSB的输出滤波电容。

发现 通电后 里面的 小变压器很烫 还有烧焦味 三条腿 四只脚 那种变压器 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辅助是那里 我是小小白

发现 通电后 里面的 小变压器很烫 还有烧焦味 三条腿 四只脚 那种变压器 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是5VSB,那就去查这个待机(辅助)电路啊

发现 通电后 里面的 小变压器很烫 还有烧焦味 三条腿 四只脚 那种变压器 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大电容的事

发现 通电后 里面的 小变压器很烫 还有烧焦味 三条腿 四只脚 那种变压器 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是5VSB,那就去查这个待机(辅助)电路啊

发现 通电后 里面的 小环形电感很烫 还有烧焦味  是哪里坏了

网友A:
一无实物图
二无故障机的品牌、型号
三无具体的故障点的电压等实际参数
叫我们瞎子摸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无实物图
二无故障机的品牌、型号
三无具体的故障点的电压等实际参数

5vsb线对地 短路 测试电压 只有2V左右   电容我全部测试过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无实物图
二无故障机的品牌、型号
三无具体的故障点的电压等实际参数

图片等下 上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无实物图
二无故障机的品牌、型号
三无具体的故障点的电压等实际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