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好坏这么分,怎么说这个CPU好,

楼主(2013-06-26):
CPU的好坏这么分,怎么说这个CPU好,还有主板什么478什么的怎么看都有哪些
cpu

网友:
CPU好坏要使用主板测试知到的,CPU的性能要看CPU参考比如核心、频率。什么分CPU第一从厂商,第二从使用的CPU座 分等。请查看论坛相关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