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10 不能开机

楼主(2013-06-26):
回了老家一趟一个星期,笔记本关机壮态!但电源没有断开还一直通电~! 从老家回来后笔记本就不能开机了!
没有接网线,排除打雷! 拆机后发现能开机! 装回后又不能开机?于是把笔记本键盘先拆下,再开机,居然可以开机.........省略,已证实是只要接上键盘就开不了机?    问题:  是不是需要换键盘了?  还是说笔记本主板上有某个IC要更换,我外接了USB键盘正常可以开机也可以用,IO应是好的!  这情况应该是键盘了吧? 奇怪的是键盘应是没有IC或电子之类的只是一个空白的线路?        请教高手指点~! 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我以前遇到 只要键盘卡紧 就不能开机,不卡在c壳里 就可以开机,最后搞得 c壳用底层胶布缠上

网友:
找个好的键盘试试 !